怎么会憋保险呢

楼主(2005-10-22):
我厂35KV母排PT前两天憋了两回保险(一次的) 保险是0.5A的 PT 是单极环氧浇注的
80VA  35000/100
事后我们做了试验 绝缘 直阻 以及空载电流都没有问题
负载主要是整流变压器的同步电源 也绝对不会超过80VA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送上之后也没有发生憋保险的现象
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另外我想知道PT的保险是怎么选择的 二次满负载时也不过零点几个安培
一次就得更小了  怎么会烧保险呢
0.5A是根据什么选的呢?
请教......

网友A:
保险管质量有问题,生产厂家认为此产品用途专业性较强,就粗制滥造,有时新买来一箱就没几支是好的.

网友B:
就是啊 我们单位出现 同样200A熔断器 同样厂家 不同时候出厂相差非常大

网友C:
你最好将二次回路的负载检查下,如果没有问题,二次回路的短时的故障,如故障跳闸,跳闸电磁铁铁芯动作不灵活,卡滞,电流过大,或电磁铁线圈烧了。也会出现这们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