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指点?

楼主(2005-10-23):
在今天上课时我门老师讲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问题中的变极调速,他只使用于鼠龙式的异步电动机,是因为在定子变极时 转子也变极  。
 这所说的定子的极和转子的极不是一个磁场下产生的吗?有为什么绕线式的异步电动机不能变极调速?

网友A:
交流直接调速?我落伍了!关注中!

网友B:
据我推测,不是不能,是不必,为了使定、转子级数能对应,一般采用鼠笼式电机,可以只改变定子级对数,而无需关心转子级对数,节约了成本。而采用绕线电机,需要同时改变转子、定子的级对数,将极大地增加成本。
2楼并非落伍,而是没注意基本知识,每一本电机原理书里都有变极电机的介绍,当然不一定详细到有我讲解的这么透彻^_^,但是把握了基本原理,就不难得出我这种推断了。

网友C:
果然厉害3楼的。。。。。。。

网友D:
3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E:
请教3楼。。在电机绕线圈时一般需要什么步骤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单相电动机,如电风扇的马达。。加一个电容,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请指点一下我。。大侠

网友B:
马达绕线圈的步骤我不是很清楚,我们这里有专门干这个的,可惜我没怎么去注意过。

至于单相电机为什么加电容,那就要从它的旋转原理来说了,我们都知道,当吊扇电容坏了,只需要用手拨动一下风叶,它就能旋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直到稳定下来。这是因为单相交流电机的主绕组有单相正弦电流通过时,电机就会产生一个交变脉动磁场。这个磁场又可分解为两个转速相同、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当转子静止时,这两个旋转磁场在转子中产生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转矩,使得合成转矩为零,所以电动机无法旋转。当用外力使电动机向某一方向旋转时,平衡打破了,转子所产生的总的电磁转矩将不再是零,转子将顺着推动方向旋转起来。
既然如此,为了免去我们手工拨动扇叶的麻烦,我们希望能有个东西能自动帮我们去拨动扇叶,所以我们在定子中加上一个起动绕组,起动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并且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使得与主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上近似相差90度,即所谓的分相原理。这样两个在时间上相差90度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90度的绕组,将会在空间上产生(两相)旋转磁场。在这个旋转磁场作用下,转子就能自动起动。

网友F:
楼上的好棒!

网友B:
得到夸奖不胜荣幸,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干电工了,干的是别的行业的工程师,但我正在考电工技师,为什么呢,很多同事都不理解我,其实说穿了和我喜欢来这论坛一个道理,虽然不干了,但干了那么多年,有感情,丢不下的还是“电工”这两字,电工这活干着简单,但往深里去,往广里去,一辈子也学不完,在论坛帮人回答问题,其实也是学习,需要查资料,需要自己思考,更需要总结归纳。

网友G:
如今的课本 简单的让人不敢看 我有好多的基本知识都是看五六十年代的书学会的 现在的书都是垃圾

网友H: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多谢三楼的技术人员啊。。解析得好清楚啊。。我又学到某些东西拉。。^_^

网友I:
9楼的大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很佩服你。我也在考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