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3):
各位老大些帮忙啊~急~
  单位用一台ACS600实现变频供水,运行中突然停机,故障信息为“SUPPLY PHASE”,查询技术手册后发现故障解释为“中间电路直流电压振动。这可能是主电源缺相,一个熔断器烧断,或是整流桥内部故障引起的。当直流电压脉动为直流电压的13%时,故障发生。检查主电源只否平衡和熔断器。”
  刚发生故障时没有十分在意,只是对故障进行了复位,然后变频器就恢复了正常运行~但是过不了多久~又停机显示相同的故障信息,怀疑是变频器内部出现了故障~希望有经验的同仁些给点解决的方法啊~~急。。。。。
  另:我是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自来水公司的,希望哪个老大提供点附近片区的相关联系电话啊~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换变频器。

楼主:
日你沟子哟~~批人的撒子鬼主意嘛~~

网友B:
复位能解除,这种情况下不妨先重点进线的端子接触情况,断路器等的通断等。
排除上述问题后,内部太脏,粉尘潮湿,元件老化等有可能是早成误报警的原因。

网友C:
先将电机切换到工频,把变频器拆下来送到维修点检测一下;

网友D:
电子版故障,检测错误,误报警,实际是电子版坏了,更换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