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3):
基本配置:变频器为ABB—ACS600 250KW  两台       专用变频电机:132KW     两台
制动电阻:两台 250KW   由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变频电机
额定起吊载荷:130吨     工作性质:吊运液体钢水
   前一阶段本人发帖寻求解决吊车溜钩的问题,现在发现其参数可能有问题。此车为闭环有编码器回馈控制,但发现变频器参数组98.1组未进行确认设定,这样就会使闭环控制失效,故将98.1参数改为“YES”确认后退出,通过试车仍然存在偶尔溜钩的现象,在这之前我以将编码器电缆和两台电机的编码器换新。就这样,现在也总感觉这套编码器回馈控制可能还没有投入到变频器运行当中,因为溜钩时没有报任何故障,(变频器以外的各部件厂家以检查完毕没发现有异常包括参数也认为设定正常),可我本人认为参数还有设定不准确的地方。敬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能否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呵呵,让我看这个帖子。说实话,你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难解决的问题,难的是我对于ABB变频器极不熟悉。如果是西门子的,我会立马告诉你怎么处理。

我认为,你首先应该判断,溜钩的原因时是电机的制动力没有发出来,还是已经发满了,力选得不够(过载了)。变频器里不时有书橱电流的显示监控吗?看一看,先把此问题搞清再说。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2台ABB ACC604-201-3 160KW 变频器控制2个110KW变频电机,吊钩额定载荷100t,同样是溜钩问题,连续好几天了,有时候会有时候又不会,希望共同探讨

网友C(2005-11-25):
那请老师说说西门子的应该怎样做吧,谢谢

网友B:
我的已经解决了,是编码器接口模块NTAC01与变频器主控板的连接光纤有问题,更换后就好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D(2008-06-04):
我也遇到ABB溜钩,是用两台变频器驱动200KW的电动机,每年来个1~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