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23):
谁能告诉我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怎么算啊?还有三相交流电和单相交流有什么不同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P=UICOS&    COS&为功率因素        电压不同,3相380单相220好象还有相位不同,我也有些模糊了

网友B:
P=√3U*I*n*cos&

n是电机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3U*I*n*cos&

n是电机效率;
     对三相四线制三相电是指线电压单相是指相电压

网友D:
2楼P=UICOS& 是正确的, &是阻抗角

网友D:
380和220是根号3倍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我明白了

网友E:
同意2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意2楼

你不要误导了大家.P=√3U*I*n*cos&
n约为0.9,  cos&约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