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3):
我们段上有台设备,要改造成液压系统的,现在是风压系统的,一共有三个缸,其中两个缸要承受1吨重的工件(缸径直径大约180mm,高大约200mm),负责升降工作,另外一个缸承受300斤的东西吧(缸径直径大约150mm,高大约200mm),现在我要改造成液压系统的,请教的问题是:

我应选用多大的液站电机?在各路应配什么阀,多大的阀,管路应选截面积为多少的呢?我们已经改造过了,但不行,我怀疑是泵电机太小了,升降缸动作特慢,希望大家能讨论,能帮助我,再次感谢!~

网友A:
液压系统倒是接触过不少.可这不是电工份内的事.所以没怎么去琢磨.电磁阀也知道一些型号.好多电磁阀可调节压力

网友B:
泵流量太少了

楼主:
很高兴大家的回复,大家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根据条件怎样配置各器件??
请高手说明,谢谢 ,现在正在改造,很着急

网友C(2015-05-13):
不知道你的缸径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压力很低,流量很大,估计选择泵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