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3):
大家好
我公司有一电子皮带称,最近出现偏移的情况。
我想向大家请教,电子皮带称出现偏移,有哪些情况造成的。

网友A:
电子皮带秤跑偏一般是由于机械故障造成,我厂采用的是武汉科恒的自动纠偏装置

网友B:
一般都有调整装置的,如果滚轴没有沾结物料,则有可能调整机构移位,应作清洁或调整,否则长时间会使皮带变形。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C:
你的皮带是否变形了,皮带用久了会变形.

楼主:
变形了,也会引起跑偏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