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3):
最近通讯干扰比较严重,我试着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了一起,干扰减轻了不少,但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不可以,这样一来你的机器就带电了,虽然PLC的负载小,但这样比较危险,在PLC电源发生短路故障时,地线的电压将达到110伏

网友B:
plc电源一般采用1:1隔离变压器,你的情况可能是地线不良,检查一下地线阻值,

网友C:
通讯用的屏蔽线有没有可靠接地啊?

楼主:
嗯,谢谢诸位的提醒!到现场准备把零线和地线分开,再检查一下通讯屏蔽线的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已经到现场改变了地线和零线的连接,消除了隐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