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3):
请教如何使用PTO功能

网友A:
西门子手册的指令集中有详细解释。要注意的是必须使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网友A:
由于PTO输出的是变频的脉冲,还要通过F/V转换电路才能或的相应的电压信号。

楼主:
那就是说继电器输出的一定不行啦

网友A:
继电器触点的可靠闭合时间要求大于10毫秒,也就是最快只能达到100赫兹。在实际情况中,频率达到10赫兹,触点已经难以可靠开合。而且簧片本身无法承受高频率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