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单元

楼主(2005-10-23):
各位高手:

           请问,最近维修的一台机床采用三菱PLC输出模拟直流控制伺服单元、编码器作为反馈送给PLC.如果编码器没有输出,伺服电机有微量的转动,把 伺服单元的给定电压取掉,伺服电机会转的更快.为什麽?
           用示波器测量时,碰给定端子时也会出现速度很高的现象.
            还有,伺服单元或伺服电机内部是否有超速保护.

:                                           谢谢!!!!

网友A:
第1个问题,不知道你说的编码器没有输出指的是不是没有接编码器,如果没有,那属于正常的,你处于开环状态,上位系统没办法对它进行钳制;零给定不等同于无给定,取掉给定信号后,伺服系统很可能是受到了零漂的影响而转动,本来PLC的PID控制中可以对输出进行调整的,你又偏偏不把它们连起来。。。。

2,示波器我没有试过,万用表用电压档碰给定端子时,内部的9V电池通过万用表的电路后,是一个很好的给定源。
3,基本上所有的伺服系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