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4):
刚看到一篇文章,警察用的电棒6V能产生高压电,居然可以电死人,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电棒和人体不能组成回路也能电到人呢

网友A:
电棒有两个高压极的,离人距离近了就会两个极上的电通过人体形成一个回路了.

网友B:
可是6V的电压还不足以电死人啊    不过人是个大导体  电棒接触到人 肯定能产生回路

如果你又高又瘦肯定电不死的  因为你的阻值大     相反  矮胖的阻值小  通过身体的电流大 就容易死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6V的电压还不足以电死人啊    不过人是个大导体  电棒接触到人 肯定能产生回路

如果你又高又瘦肯定电不死的  因为你的阻值大     相反  矮胖的阻值小  通过身体的电流大 就容易死亡的

是6V升压的,一般升到5KV左右,再倍整的.

网友B:
他是用什么方法作到的呢  在电路里加什么东西

网友C:
电流不高一般不会电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6V升压的,一般升到5KV左右,再倍整的.

赞成!一般都是经过升压的。咱有些煤气灶上的高压电包估计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E:
电棒放电是两极之间形成高压火花,再说了它的电流不高,只是高压,所以电不死人!

网友F:
高压放电,人要点背,36V都能电死人,电压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

网友F:
连普通的一次性打火机都能电人,别说警棍了

网友G:
直接 电死人的不常见。被打死的倒是比较多。

网友H:
当然是有电才能电到人了。你拿个木棍只能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