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请教

楼主(2005-10-24):
我是个新手,只解密过FX2系列的,对于S7-200没接触过,请问除了解密软件外,还需要其他的硬件吗?另外,跟FX2解密有什么不同?
请老鸟指点!!!!!!!!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楼主:
就是请教怎么破解S7-200的密码

楼主:
怎么没人教啊?

网友B:
可以解密,但是你写的程序没有了。clrplc,知道了不?

楼主:
那照你所说的解密了还做什么用,本来就是想读PLC里面的程序的。

上楼的仁兄,能告诉你QQ吗?我想私下请教下

网友B:
你自己重新写一个贝,200的程序应该不会很难吧!
我一般不玩QQ了。

楼主:
哎,就是因为不知道别人的程序所以才解密读取的啊,你叫我怎么写?

网友B:
我干了一回这么事,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它的工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