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问题

楼主(2005-10-24):
我们的市电都是220V 频率都是50HZ,为什么白炽灯我们感觉不到闪,而荧光灯总感觉在闪呢

网友A:
可能是 因为荧光灯内震流器的原因

白炽灯 是直接启动的
而荧光是通过震流器启动的吧

楼主:
不可能荧光灯的镇流器还能降低频率吧

网友A:
可是降低启动电压了  电压底了当然不稳定了

网友B:
1.可能是电网中暂波干扰.
2.灯管老化.
3,电子镇流器性能不良.

网友A:
还是楼上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C:
白炽灯有热惰性

楼主:
请问楼上热惰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要知道两者区别应该从各自发光原理去分析,白炽灯是发热发光的,就象一快烧红的铁在发光,当然看起来光线很稳。
荧光灯是在电场作用下其内部汞蒸气发出紫外光,然后由灯管上的荧光材料吸收产生能级跃迁发光。
两种发光原理不同,给人造成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和频率之说无必然联系,一般情况下荧光灯发光效果能够被人接受,如果觉得闪,那建议换个质量好点的,也就是能级跃迁稳定的灯管。
镇流器降低频率更是无稽之谈,如果它都能降低频率,那变频器还能卖那么高价格吗?

楼主:
不是有人经常说啥高频无闪荧光灯吗,那是咋回事

网友E:
严重同意第9楼

楼主:
那一般荧光灯时间久了之后常会出现闪烁,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F:
九楼的比较精彩

网友G(2007-07-27):
同意九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