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4):
想用接近开关得到位置信息,但由于接近开关输出的是脉冲信号,不知道应该如何将此信号输入到计算机里呢?

付:被检测的物体是在作往复运动,希望的是每次到这个位置时都能在计算机里侦测到此信号,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做呢

网友A:
不可以实现的,除非先接其他的处理器,如单片机,再用RS232口等连接电脑。而且你的电脑接这个信号做什么?肯定不是办公电脑,是工控机。如果是工控机,就可以直接接传感器的啊?你说的太含糊。

网友B:
有个数字量采集卡就可以了.

网友C:
找块PCI的数据采集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