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4):
有谁知道在电器中爬电距离的闪络是怎么定义的,倒底闪络和击穿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好像击穿是在电气间隙上的,闪络是爬电距离,但不知具体什么意思和区别哟

楼主:
顶上来给大家看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击穿是具有永久性质的损坏,比如二极管和可控硅的击穿,当然也包括对空气的击穿,但空气被击穿好象不需要我们人为去更换吧^_^
所谓的闪络只是因为爬电距离太小,当冲击电源超出允许值时,在绝缘层表面或者对空气造成击穿,一般不具有永久性损坏。
以上为个人分析意见,未做考证,仅供参考。

楼主:
还是不清楚闪络的定义呀

楼主:
闪络是不是也是击穿的一种呀

楼主:
没有兄弟知道吗

网友B:
粉尘、污物附着在绝缘子表面,遇毛毛雨、浓雾、结露等潮湿天气,污秽使绝缘子绝缘水平降低引起绝缘子闪络称为污闪——————可导致电能损耗及大面积停电。严重了就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