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4):
小明和小强都是张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生日是M月N日,2人都知道张老师的生日 是下列10组中的一天,张老师把M值告诉了小明,把N值告诉了小强,张老师问他们知道他的生日是那一天吗?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6月4日 6月7日 9月1日 9月5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8日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请根据以上对话推断出张老师的生日是哪一天

网友A:
白天够累了,不想动脑子!

网友B:
前几天在一份报纸上看过

网友C:
如果兑现的话,6.4。
不兑现的话,不知道。

网友D:
智商和月薪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E:
我的IQ有点低,拜托教教我吧

网友F:
6.4

网友G:
是3月4号 简单

网友G:
又象是9.1

网友H:
是9.1最好.

网友G:
看来我月薪三万 现在还不行 我想是3.4 9.1 3.8 中一天 是不是可以一万一个月 要是非要一个答案 九月一号 更确定些 小弟愚见

网友G:
安安 答案对吗 我应聘成功否 给个答复先 我可花了20分钟想这个问题 支持安安

楼主:
答案正在上传中
请稍后

网友G:
答案上传中,卖关子
同意9月1日的顶(如果是推理题,那就简单了,理由充分)
同意的顶哦

网友I:
废脑的事,随便说一个就行了,注意:一定要选一个,

网友J:
是多少!!!!闷坏了!

网友K:
前段时间,有同事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惜我没记住答案……

网友G:
下班了 答案还没出 说说我的推理吧 也不知道这题是不是推理题 要是错了也要支持哦
小明说小强肯定不知道(不是6月或12月)
小强说现在我知道了(不是5日)
小明说也知道了(9月一日)

网友L:
3.8

网友M:
太费脑筋了,拿了月薪3W,也不知道答案。

网友N:
到底是哪天?为什么?

网友O:
猜猜出题的人月薪有三万吗?愚人节的题目!

网友P:
我给顶上去,你给个答案

网友Q:
太伤神了。。这水太难灌了。顶一下吧。关注答案ing

网友R:
应该是3月4日吧!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O:
我看出题者,也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楼主:
谢谢你给找出来了
请根据以上对话推断出张老师的生日是哪一天
大家看一下这些数字,根据小明的话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这说明什么,小明前面的数字对应后面的数字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M有多个,N只有一个,一种是,M有多个,N有多个,而这样只有可能是6月了,因为,以3月,9月开始的日期都有2个,例如:3.4和6.4;3.5和9.5等等,大家想象,M和N都不确定的话,还能确定日期吗,那么就肯定有一个是M或者N中有一个确定,看6.7,7日的日期只有一个,这样,小明的意思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如果不是6.7的话,是6.4,你也不知道是6月,因为,你的N如果是4号的话,还对应的有3月,而小强的就根据小明的意思推出是6月了,而根据题意,2个人开始都不知道几月几日,如果小强知道是7日的话,那上面只有6.7,他就不用猜了,所以,只有可能是6.4,绝对正确

网友G:
刚刚查了网上的答案 其实最佳答案是9.1 6.4也有道理 要是认为小明的话是如果小强知道那么我就知道与原句等同 再强调一下“如果”这个词那也有道理 (错误: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命题是不可以用逆否命题的,与原命题意思不符) 例如:甲知道a不等于b,于是甲说如果a+b不等于2那么a*b不等于1 可以说甲说如果a*b=1那么a+b=2吗 那么a=b 答案相反 (如果6.4正确那么在不知道小强知不知道时 小明可以说小强不知道吗)

网友S:
6.4不可能,如果小名是6 他不甘说小强一定不知道

网友T:
推了一刻钟推出个9.1

网友T:
我是一句话一句话分析的,第一个就把6月份和12月份去掉了....从第一句的信息看,不可能是7号,2号所在的月啊,如果真象答案说的6月,小明不可能确定是6.4还是6.7,而如果小强是7呢,他就可以确定了, 可小明的第一句就说 我不知道的话,小强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不可能是6月 同理不可能是12月

网友T:
第2句话的信息是 "小强本来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本来不知道也就不会是6.7和12.2,现在知道了就说明小强听到第1句话的信息以后排除了6月和12月,所以日期N肯定是6和12月中的一个日期(1,4,8),排除了以后小强得知了正确的生日,这里只有小强知道,推到这步只有小强一个人知道,我们能确定的是3.4 3.8 9.1的其中一个

网友T:
第3句话是 小明说 那我也知道了,这句话给我们的信息是小明做出了和我们刚才一样的推断,但他是知道月份的,如果是3月的话 他还是不确定是3.4还是3.8,可见M=9,只有M=9的时候小明才会说   我也知道了

网友T:
如果正确答案是6.4的话我想知道我哪步出现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