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4):
我用组态王6.5与中泰的PCI8310采集卡连接后接上电路,无法测得电压、电流的数值,是何原因还望各位高手相助。
    以下是我设计步骤:
    1、在安装好PCI8310采集卡组态王驱动后,在组态王中新建IO设备(串口为COM1,设备地址为0,然后一直点“下一步”直至“完成”)
    2、在数据词典中定义几个变量,如“U1”(寄存器为A0,数据类型为LONG,只读)
    3、在画面中写入字符“###”,将其动画连接的模拟量输出的表达式指定为“//本站点/U1”等
    我做了个针床与要测电路的几个测试点相对应,从而可引出该测试点的电压/电流,针床另两端的数据线(一端为模拟量,一端为开关量)与中泰的PCI8310采集卡连接。可运行组态王后所有数据均显示为4096(若不接针床,数据也显示为4096),所以我想是否没将电压/电流信号引入。
     如何能用组态王6.5与中泰的PCI8310采集卡读取电路中的电压,电流??还望各位高手不吝指教。在此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