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

楼主(2005-10-24):
锅炉 在什么情况下   出现 虚假水位
-请师傅指教

网友A:
当用户流量骤增时,内部汽压降低,沸腾突然加剧,水中的汽泡增多,从而造成虚假水位,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引入流量的前馈信号,使供水流量增大,防止水位太低引起不必要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