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4):
一只CJ20-100的空气开关二次虚接一个电焊机,在焊接过程中如调大电焊机的焊接电流,空气开关能否会弧光短路爆炸?

网友A:
不会,建议使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楼主:
但是事实上爆炸了,请分析原因。当天我不在现场无法分析原因

网友B:
一般 不会的,要看情况下

网友C:
可能是开关触点接触不良时发热或起弧导致开关内部击穿造成短路引致爆炸。
过流一般都会跳闸(除非脱扣机构坏)

网友D:
我都见过一个功力盘内8个小空气开关(100A)连环爆炸的,相隔也就是1S吧。而起因仅仅是其中一个开关外部短路了。我分析大概是因为大电流引起的电弧放电,有些金属小颗粒飞溅到进线处的隔板上,引起了击穿、短路。

网友E:
现场是否有可燃气体或大量粉尘?

网友F:
既然都知道是虚接电焊机了,这就是原因。我在干电工的时候就经常遇见临时接电焊机时,焊工为了图拆除方便,可以一拉就下来,想叫我虚接住,但作为电工,绝对不能这么干,原因非常简单,一方面接触不好,增大了电流,另一方面就是容易松脱,可能造成对地或者相间短路。

网友G:
空开爆掉很正常,由其是国产的.我见过N多次.

网友H:
触点虚接,造成电弧,引起开关发热,电弧造成内部短路烧毁

网友I:
会炸.我以前在某厂时遇到过.把车间主任的手炸坏了.原因是开关上淋了雨.

网友J:
虚接在电流变化时会拉弧引起弧光短路 爆炸了就谁也别怨 只能怨自己了

楼主:
我们在分析原因是认为:
1.虚接在电流变化时引起弧光短路
2.二次线路连接导致短路

网友K:
会的,请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