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待解决

楼主(2005-10-24):
各位大侠我在现场服务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变频器显示电机温度为200度,变频器报F020故障。而实际上电机停转,温度为常温。我们的工程师判断是温度传感器故障,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A:
看参数设置的温度保护器的型号是否正确?
输入通道是否选择正确?
检查测量一下温度传感器和放大器(如有的话)?

网友B:
电机有温度保护功能,因该是温度传感器问题。

网友C:
电机上的温度传感器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