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用饲服电机带动一个夹具做直线运动,要求拉力和速度可以控制.拉力可调,最大200N,夹具速度可限可调,范围在0.5--15m/min.,同时压力和速度可以显示.
小弟刚参加工作,对这些暂时没什么概念,不知道怎么实现它.各位大哥给点提示好吗?

楼主:
请高手给点意见好不好?
在下是新手,没什么思路.

网友A:
你的系统中是以拉力调节为主还是以速度调节为主?

楼主:
没要求哪个为主.不好意思小弟忘了写下直线运动的距离,为500mm
所以要求应该是:
用饲服电机带动一个夹具,可以使夹具做来回直线运动位移是500mm,要求拉力和速度可以控制.拉力可调,最大200N,夹具速度可限可调,范围在0.5--15m/min.,同时压力和速度可以显示.
麻烦各位再考虑一下

网友B:
用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输入+-10VDC的模拟电压控制伺服的出力。将需要的速度写入驱动器。距离用限位开关控制或者读取编码器的反馈信号。伺服的处理可以直接读取其反馈信号。整个系统用一个单片机即可搞定

楼主:
5 楼的建议很有创意,不过小弟有基础有限,还不能理解   将需要的速度写入驱动器    这句,我不知道怎么写入到伺服驱动器哦
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C:
先选择一种型号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然后看说明书,手动输入即可。

看来你还要多动手练练啊

楼主:
现在已经选择了硬件部分是:
人机界面Eview 7.7DSTN彩色屏
PLC  CPU224XP 扩展模块EM231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都是三洋的

系统该怎样连接呢?请高手指教,电机上的编码器是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还可以引出线来作为反馈信号经A/D转换连到上位机吗?

楼主:
我把要求重新整理一下,看哪位可不可以有个方案,这里应该有不少厂家可以提供方案,或许我们可以谈谈,我上面说的那个方案成本太高.
用饲服电机带动一个夹具,可以使夹具做来回直线运动位移是500mm,控制精度是正负1mm,同时要求拉力和速度可以控制.拉力可调,最大200N,夹具速度可限可调,范围在0.5--15m/min.,同时压力和速度可以显示.

网友D:
拉力和速度可调,显示再自己想办法的话
IAI有现成的整套单轴系统,包括电气和机构。买过去装上去就可以用,省去你考虑很多中间过程。
价格很好10000以下。

网友E(2005-12-03):
我会用三菱PLC的

网友F:
多研究一下放大器说明书

网友G:
你要用到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模式和扭矩模式。模式的转换是通过驱动器上的端子来进行的。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信号还要接到PLC的高速计数模块,这样你才知道你的夹具在什么位置。可来信,多探讨!许泽爽xuzeshuang@tom.com
             间歇式轮转印刷机之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