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我这是干轧钢的,有个位置的电动机烧毁的频率很高。大家给看看

   电机是YZR250M--8   37KW的  F级绝缘   S3的
   定子电流80A  转子电流75A
   现在工作时的冲击电流是定子 62   转子最多到95    冲击的时间很短只有1、2秒
   工作电流很小定子在28到35之间
   电机的稳定工作温度最多达到67℃
   因为是用在升降台辊道上的所以工作频率较高,正反转每小时达到400次以上
   但是温度一直不高,不过现在基本上4个月左右就会烧坏一台,最短2个月就坏了

   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了

楼主:
忘记说了,每次基本上都是转子线圈烧坏了

网友A:
正反转太频繁了吧

楼主:
我看也是,不过电机的温度一直不高啊,电流也没事,我问了电机厂的说如果我换S4或者S5的只不过是电机的容量再高点,现在我的电机的电流也是很低啊,根本没达到额定电流阿,不需要再增加容量了阿

网友A:
我感觉还是一个内部散热问题,不过冲击电流过大时间太长会影响他的寿命

网友B:
工作频率太高 影响使用寿命 有条件 买两台 轮换使

楼主:
内部温度不高啊,用测温仪测内部比外面高不到8度,冲击电流也不高啊,转子只有110%左右。定子甚至不到额定电流呢,现在我换电机的频率就够高了 。。。。。。。                          郁闷。。。。。。。。。。。。。备用电机现在3台。。。。。。

楼主:
.......................................没人知道么 ?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下换向瞬间电流

楼主:
我觉得也是,只是没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D:
转子是怎样烧毁的呵.绝缘损坏是局部.还是全部?是老化.还是局穿?据你说温度不高.没见你那东东.我估计是局部绝缘损坏.原因是电磁震动.造成绝缘磨损烧毁.

网友D:
换新机后.加固线圈.多浇漆哄烤.或绑扎.或用环氧树脂.牢固免除震动及可

网友E:
1这个现象是一直存在还是近期出现的。2检查你的起动装置。3你的滑环和碳刷是否牢固

楼主:
昨天有事没再看论坛,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帮忙,呵呵,谢谢了。

绝缘损坏是局部,拆开检查时每次都是有一组转子线圈烧毁,主要有一匝线包在端部烧了。

这个现象是一直存在,滑环和碳刷都没问题,启动设备和主回路都没问题的

难道是本身的线与线之间由于正反转频繁,造成的震动摩擦使线圈间的绝缘损坏??

楼主:
可是每台都这样,叫人不太相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转子是怎样烧毁的呵.绝缘损坏是局部.还是全部?是老化.还是局穿?据你说温度不高.没见你那东东.我估计是局部绝缘损坏.原因是电磁震动.造成绝缘磨损烧毁.
分析的比较透彻!学习~

楼主:
我试试看,对转子线圈进行加固,看能不能解决。。呵呵

网友G:
正反转太频繁,使漆包线过快脆化,改进控制电路,在正反转之间有个时间间隔。

楼主:
我倒是想改变啊,可惜操作的人员不愿意啊,我必须听从生产的需要,因为是轧钢厂的升降台辊道,正反转频繁是正常的

楼主:
如果延长间隔的话肯定不行,会出问题的,因为升降台辊道短会脱离控制辊道的

网友H:
电机温度不高,电流也没超,那就要看三相电流平蘅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每台都这样,叫人不太相信啊
不清楚你每次烧毁后.是修理呵.还是换新的.谁修的.等等也不知.你讲是端部一匝烧毁.你看一看是不是局部和相邻的线圈.在端部短路的.而别处绝缘完好.如此则一定系振动而为.首先检查机械.轴端是否偏心严重.机座固定松动不.轴承间隙大否.定子每次换没.没换的话三相绕组分布平衡不.三相电压源平衡不.包括相间.线间的.接柱线路间是否存在虚联.转子谁修的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端部处理.必须牢固的.你本就频繁起动.很多的因素都会造成振动的.

网友I:
电磁震动造成绝缘磨坏使绕组局部损坏!
同意这一观点!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大修时,各相绕组间的绝缘一定要处理好,垫好绝缘纸,绑扎加固,多浸几次绝缘漆!

网友J:
降压起动器容量合适吗?

网友K:
瞬间转子电流冲击太大,频繁启动正反转。绕线式电机的启动是转子绕组在启动时产生电抗,随定子的电流频率而改变,启动瞬间转子的感应电流频率等于电源的频率,频繁启动使转子的持续高频高电流,加速了转子绕组的老化,从而容易烧毁。

网友L:
我认为烧毁电机的主要原因是启动太频繁,一般人都会忽略频繁启动时的冲击电流所产生的电动力对线圈的破坏作用,每次启动的冲击电流所产生的电动力都会使线圈在槽内产生一次跳动,尤其是更换过绕组的电机由于浸漆不透固定不住线圈,日久必然会使绝缘层损坏。解决的办法一是采用变频或频敏电阻以平滑启动电流,减少启动电流的冲击力,二是翻修电机时一定要把漆浸足,标准是整个线圈被漆固定成一个整体。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烧毁电机的主要原因是启动太频繁,一般人都会忽略频繁启动时的冲击电流所产生的电动力对线圈的破坏作用,每次启动的冲击电流所产生的电动力都会使线圈在槽内产生一次跳动,尤其是更换过绕组的电机由于浸漆不透固定不住线圈,日久必然会使绝缘层损坏。解决的办法一是采用变频或频敏电阻以平滑启动电流,减少启动电流的冲击力,二是翻修电机时一定要把漆浸足,标准是整个线圈被漆固定成一个整体。

说的有理!

网友N:
电机‘连续启动不能超过5次

网友O:
我没遇见次问题,但我朋友遇过,电机烧转子,主要是转子上线圈接线头焊接不良或工艺太差,耐不住大冲激电流,我朋友和你是做同行,他也很纳闷,最后分解转子发现.

网友P:
改善刹车,正反转频率太高电机没有停稳就反转,瞬间冲击电流过大,成为反接制动,

网友Q:
除了上面的朋友所说的原因外,还能不能考虑一下转速,YZR250M有两个转速,1000和750,如果你用的是1000,改用750会不会好些呢?还有,查了YZR250M的两个型号,M1、M2,转子电压都没上380V ,这是怎么回事?37kw为M2型,转子电压为335v,若用380v,已经超过10%允许值了,这些考虑过吗?没有使用过这种电机,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好学习学习。

网友R:
一小时400次,好像这是不可以的,电机完全是在起动中工作.什么电机都会烧

网友S:
就是起动太频繁!起动电流太大,而转速却没达到风冷所需的速度

网友J:
电机烧了是自己绕的吗?有浸绝缘油吗?有烘干吗?这样能加固硬度

网友T(2007-01-19):
应当检查一下频敏变阻器是不是有问题,与电机配不配套才对。

网友U:
瞬间转子电流冲击太大,频繁启动正反转。绕线式电机的启动是转子绕组在启动时产生电抗,随定子的电流频率而改变,启动瞬间转子的感应电流频率等于电源的频率,频繁启动使转子的持续高频高电流,加速了转子绕组的老化,从而容易烧毁。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