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大家好:
     最近公司想把一台设备改成自动控制的,该设备是要检测钢坯的位置,然后通过传感器去驱动下一步的工作,而钢坯的温度在1100°C,不能用接近开关,由于其自身能够发出红光,所以试用光电传感器,但是选了几个型号就是不能正常运行,最后想用热感应探测器,但是其价格太高,9个工序要用到9个传感器,用9个热感应探测器的话要16万元左右!
     不知哪位能够指点?最好要工作可靠,价格适中!
     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图尔克公司V05也就是热检测的,因为温度的问题也只有这种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啊

网友B:
如果确定钢坯的温度是在1100℃左右的话,我有办法能解决你的问题。
价格在11万左右。
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021-62453105    13524226921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