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采集

楼主(2005-10-25):
请教:为什么模拟量转换成数值后最大值对应27648?
那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不是吧。一般我们都是用0~32000对应0~20mA,一般传感器信号为4~20mA,就是对应6400~32000。不知对否?

网友B:
楼主是从哪里看来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值后最大值对应27648?

网友C:
300的是27648
200的是32000

网友D:
这些本来没有关系。对于一个线性方程,27648和32000使用相同的方法运算。

网友E:
4~20mA信号应该对应0~27648还是5530~27648?

网友F:
当然是0~27648哦

网友G:
27648
对,不同量程对应的系数不一样,4-20mA是,0-27648

网友H:
都挺明白的啊!!!谢 了

网友I(2010-06-19):
那电位器的电压信号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