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我的一台数控车床,用的是三菱数控系统,最近一段时间,主轴伺服器(型号:MDS-A-SPJ-7.5)出现IPM过电流的故障,我检查了相关伺服参数,电机,主电源,负载都没问题.这种情况有时发生,有时机床又正常.咋回事呢儿?????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感谢.

网友A:
线路中那个地放有水了或湿掉了

网友B:
旁边有没有干扰信号?这个也有可能的...

网友C(2006-05-13):
经常出现吗。。还是偶尔一次!

三菱数控系统有困难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13371728413       010-82883030-822  王工
qq号:415413113

网友D(2007-05-14):
拆开驱动器,查查驱动器的输出端有无电打弧的痕迹。

网友E:
前几天维修了一套FANUC的主轴伺服,与楼主的情况有点类似,是前级驱动部分电容性能变差所致。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F(2007-10-10):
看看屏蔽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