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本人是一小业务员,昨天拜访客户的时候,对方说他们用变频器和变压调速器(正泰)。

我回来问了技术员并上网查了一下,发觉并没有类似的产品。我想知道这个变压调速器和

变频器有什么相同和区别的?

注:客户将这类产品用到各式机床上,如镗床铣床刨床,目的在加工模具。

请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公司理念:团结、高效,创造“三赢”!
三赢:
第一赢——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第二赢——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赢——与客户携手双赢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

网友A:
电机调速方式一般分一下几种:
1.变极调速
2.串电阻调速
3.调压调速
4.滑差调速
5.液力耦合器调速
6.变频调速
7.串级调速
其中就有调压调速的,主要原理是改变电机端的电压,来调节电机的转速,
但调速范围小,抗干扰性差,调速效率低,只适合于小型的鼠笼电机。

变频器调速是通过改变电源频率,来调节电机转数,在众多调速方式中机械性能最好,
抗干扰性强,调速范围广而平滑,但会产生高次谐波对电网路有污染!

楼主:
哦 ,谢谢啊。另,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觉做这类产品的比较少。谁知道有什么品牌比较好用的,指点一下吧!
公司理念:团结、高效,创造“三赢”!
三赢:
第一赢——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第二赢——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赢——与客户携手双赢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

网友A:
不知道指的什么产品!!

网友B:
可能是控制转矩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控制转矩电机的
国内的基本上都很差!如果要用可以选上海浩正的,故障率相对少一点.

楼主:
就是调压变速器之类的,听说正泰有这种产品。知道的兄弟说下嘛
公司理念:团结、高效,创造“三赢”!
三赢:
第一赢——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第二赢——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赢——与客户携手双赢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