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一台攻丝机,用钻床改的,频繁正反转,电机型号y80m1-40.55kw烧坏频繁。各位高手有何高见?
         黄烨

网友A:
电机正转停止后再反转!

网友B:
要加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C:
用变频器控制可能会好些!

网友D:
正反转加机械互锁

网友E:
加装独立散热风扇

网友F:
如果对正反转的时间问题没多大要求的话,用变频器控制能行得通

楼主(2005-11-26):
多谢!
我现在改成制动电机,正转停止后再反转,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效果还行。
         黄烨

网友G:
正转停止后再给反转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