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的问题

楼主(2005-10-25):
wincc中,如何使得一个图像每隔30秒换一次颜色,或者一根线30秒显示,30秒不显示?请教各位ggjj了,初学者初次发贴

网友A:
做个组态,每30秒更改属性1次

网友B:
是打开闪烁吗?

网友C:
在对像的“属性”中的“背景颜色”作一个C动作,改变它的颜色值,
如:
static int i;
i=i+30;
触发器的周器就为30秒这样就行了!
如果要一根线30秒显示
就用它的全局函数,SetVisible(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bVi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