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坏问题

楼主(2005-10-25):
如何用最简捷的方法测一台5.5kw的电机是否烧坏?
电机是否烧坏有具体标准么?

小弟新来乍到,请关照!!!

网友A:
测量电感,看是否平衡,否则为烧坏了。

网友A:
或者量电阻,看三相是否平衡,还有用摇表摇对地情况。

网友B:
用摇表比较好吧!

网友C:
4 楼说的很对啊  电机绕组对地电阻小于1.2M欧应干燥处理

网友D:
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三相绕组的电阻是否平衡.
再用摇表测量三相绕组间以及绕组对外壳间的绝缘电阻
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