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大家好:
    本人有一个问题向各位咨询一下:

  1: 一台交流220V供电的设备其火线和零线所通过的电流是否一样大??????
  2:假如有三台同样的设备的电源从三相电柜输出,即三台设备的火线分别为三相电源的
A,B,C,零线共一根,则零线截面是否为三相火线截面之和??????

  望大家给予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A:
1:是; 2:否.

网友B:
小朋友这问题问得太。。。三相四线制中,零线截面一般为相线 1/2

网友C:
呵呵;
第一个问题中除非线路有分支,否则零线与火线上的电流肯定是一样的,不然电流能跑到哪?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三台设备是接在同一条相线上,那么零线肯定电流大得多,但如果是每台相线上都接一台的话,零线的电流会小的多;

网友D:
多看看手册阿

网友E:
三分之一

网友E:
另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F: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G: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如果三相负载平衡,零线电流几乎为零
在单相供电中,火线和零线的电流一样的,漏电保护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制作的

网友H:
今天又学到了新的旧知识

网友I: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我认为楼主说的第2点的意思是:三台单相发电机,本来要6根线的,现在3根零线并在一起了。问零线的截面是不是1根火线的3倍。

如果是这样的话,理论上是要的,最少都要这样,因为:
1,只是三台单相组成的三相电,这个三相电没有相序(存在不确定因素)所以零线电流可能会很大。

2,这样说好了,如果,(我只是说如果)一个平方的导线能通10个电流,那么,三个平方的导线却未必能通过30个电流

说多了,望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K:
1:是的,一样大
2:问题不成立

楼主:
多谢大家的参与,可我还是不太明白,能否给出详细一点的答案!!!!!!

网友F:
把机器开起来用钳形表卡电流去……事实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