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各位!小弟忘了37W2B与三菱PLC FX连线的接法了,望各位同仁告知,先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小弟忘了37W2B与三菱PLC FX连线的接法了,望各位同仁告知,先谢过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
不过还有一个小问,就是GP与三菱PLC连线时,把GP与PLC的通信率只能设为9600,设高一点都通迅不了,请问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B:
PLC端默认是9600,GP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C:
通讯频率不好改的,将就吧

楼主:
先谢各位同仁,
但我之前有一条线,可在115200下通讯,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掉了,
我想你们都是专业级的,应该有办法的……!
不过之前我是GP37W2B与FX2N之间的连接,

网友C:
做人要厚道
CPU直接通讯是不可能达到你说的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