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5):
暖气管太长,本人加了一个管道泵,想根据温度控制管道泵的开或者管!
想过用半控桥,可是在事不知道原理图怎么画!!

网友A:
不用图了,卖个现成的温度控制器加一个大的接触器不就得了

网友B:
请教楼主用半控桥是何意?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仅凭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感觉,如果说控制的是调节阀,你需要的是一快有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加一支热电偶。而你只是控制管道泵的开或者关,那就是2楼的办法。

网友C:
买个温控器,配套热电偶(阻)按上面的原理图接线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解决方法!不过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个,就是没什么好的思路通过感温电阻控制接触器!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另:二楼的兄弟,半控桥就是利用两个晶闸管组成的桥式整流!我以前的思路是利用感温电阻控制门极触发电压来控制整流电压大小,来控制接触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图了,卖个现成的温度控制器加一个大的接触器不就得了
再加一个微电脑时间控制器,根据供暖时间自动开泵,避免电机空耗

网友E:
用  温控表  加   接触器    如果嫌温控表价高   可以 用 简单的机械式温控器    加接触器

网友F:
谢谢大家给的解决方法!不过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个,就是没什么好的思路通过感温电阻控制接触器!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另:二楼的兄弟,半控桥就是利用两个晶闸管组成的桥式整流!我以前的思路是利用感温电阻控制门极触发电压来控制整流电压大小,来控制接触器的!
自己做的成本比买一个要高得多!!做实验的话你留个信箱我发给你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