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请问90KW的电机选用的启动方式?何为电机软启动器?

网友A:
我对软启动简单的理解为:让电机空载启动或者是慢慢加载启动

网友B:
有多种方式可以,用自偶变压器降压法,  机软启动器,变频器;软启动简单的理解为:<<让电机慢慢加速起动>>
 最好的方法是用变频器,但是投资太大,

网友C:
如果问可选用的启动方式,只能说任何一种都可以,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全压直接启动都行。但要获得良好的启动性能,还是降压启动好,其中常用的有电阻降压、自耦降压、星-三角、软启动等,又以软启动为佳,因为它采用可控硅技术实现平滑调压。
至于软启动的具体定义需要查阅相关资料,我手头现在没有,你可以尝试去书店或者在网上自己找一找,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网友D:
软启动  大多  指变频器  启动   楼主的电机负载是什么?如果是风机和水泵  那么用变频器  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90KW的电机选用的启动方式?何为电机软启动器?
90KW的电机选用的启动方式很多这个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了。软启动器实际上是一个晶闸管交流调压器。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就可以调节晶闸管调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在整个启动过程中。软启动器的输出是一个平滑的升压过程。(且可具有限流功能)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机是在额定电压工作的。

网友F:
降压启动,转子串电阻

网友G:
那要看你是带负载还是不带负载了,才好寻用那一种启动方式了

网友H: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