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10-26):
各位前辈好!

     我公司现有一台三菱的PLC型号为FX2-32MR出现故障,
现象为220V外部电源输入正常,我测量24V和COM端,没有24V电压,请问大家是不是内部24V电源坏了!
    各指示灯情况如下:1,POWER  一送电就亮
                               2,RUN      不亮
                               3,BATT.V 不亮
                               4,PROG-E/CPU-E  不亮
                 设备已经用了快20年了,电池从没换过!
请问大家,我应该怎么做啊,恭候佳音!

网友A:
应该是PLC内部AC/DC转换单元出问题了,用外接电源试试,PLC内部5V的电源模块与24V分开的,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用吧!

网友B:
换欧美的PLC,代替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C:
DC24V没有电压的话,肯定电源已经有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我已经搞定了,打开检查发现是24V电源输出侧的一个电阻坏啦,是用来串连限制电流的,虽然是个很小的故障,毕竟是自己第一次修理,我觉的好开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