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我请问高手:直流电机有电驱绕组和励磁绕组,在不打开机壳的情况下如何用万用表来区别它们啊?小功率的和大功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励磁绕组电阻小,主绕组阻值大很多,电枢是指转子。

网友B:
大功率的直接看线大小就可以了.小电机励磁线圈阻值很大,几十至几百欧,电枢阻值很小只有几欧.

楼主:
2楼和3楼的那个对啊?

网友C:
TANSHUOZHE
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楼和3楼的那个对啊?

TANSHUOZHE 回答正确,加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