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各位高手:
我想使用变频器实现一拖3水泵,应用在空调循环系统中应该注意什么,变频器是日本富士的,系统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还有在电路上应注意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流参数选取上要注意,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该选大一些

网友B:
DIAN LIU XUAN QU YAO ZHU YI

网友C:
电流!三电机必须是同起同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