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请教各位,10KV线路谐振过压的问题。比如,在电压互感器二次三角开口处并电阻的阻值计算等等方法的计算。望知道的赐教。谢谢!

网友A:
伙计你得考虑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的容量啊   考虑到容量啦  不就好算啦吗

网友A:
现在厂家提供的消谐装置  10个当中有9个怕是靠不住 啊    特别是带压敏电阻的  那得是过压的多少倍才动作啊    还有一点   弄不好   PT也得爆掉啊

楼主(2005-12-10):
好久没来了  看你的意见很感谢  我这儿就是由于谐振过压  互感器都爆两次了(都是A相) 我也是在《电工技术》杂志上看到过这方面的文章  上面介绍了几种方法  就是没说具体的计算之类的  小弟知识有限  望各位能不吝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