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请教大师:为什么我的硬件配置中S7-300没有314-1AF11-0AB0,只有314-1AF10-0AB0
已安装sp2

网友A:
版本的事

楼主:
我用的Step 7 v5.3 sp2
后来又打了sp3 好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
STEP7的版本低

网友C:
你是照片中的那一位?另外请教:我装了S7 V5.3的SP3后在关闭程序时出现:"General error:5"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Step7 5.2v可以硬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