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请教

楼主(2005-10-26):
我原来一直用的FX2的PLC,现在公司接到一个工程,要用到S7-200,对于S7-200的知识我少的可怜,请高手指点一二。
具体控制如下:采用一台工控机作为监控,一台CPU226作为主PLC,下面用6台CPU224作为从站。所以从站的数据与主PLC交换,而工控机则从主PLC读取数据。
问题:1 工控机与主PLC之间采用什么通讯,要用到什么设备?
        2 主PLC与从站之间采用什么通讯,要用到什么设备?
        3 PLC程序里面需要专门的通讯程序吗?
请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下载一本说明就全搞定了

楼主:
楼上的,什么说明?

网友B:
1、工控机与PLC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很多工控组态软件都支持与S7-200的通讯。如果用西门子的WinCC则更方便,但价格昂贵。
2、以226做主站,一个通讯口用于和PC通讯,另一个通讯口和224从站通讯。PLC中有专门的“Netr”和“Netw”指令。
3、如果PC使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PLC中要编写专门的通讯程序。论坛上有过相关的帖子。

楼主:
非常感谢!
另外问下,如果采用组态软件的话,是不是只需要一跟PC/PPI编程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西门子的PC/PPI编程线,也可以用其他的RS232/485转换模块。
注意:RS232端的线要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