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供水系统中的电磁阀经常坏,且电磁阀关断时有巨响,管路多出漏水,请问是不是所谓的"水锤效应"?如何解决?

网友A:
最好用气动阀!

网友B:
用变频供水就好了,没有水锤作用的

网友C:
电磁阀关断时有巨响这是正常的。供水是有压力。在带压的时候你关电磁阀肯定有巨响。看地势的高低。地势不是太低的话变频是可以解决水锤问题。

网友D:
供水用的电磁阀是利用电磁控制带有小股压力水来控制阀芯开关,当水压高时有声是对的,当管道压力小时漏水也可能,也可能阀片有水垢或有锈,清除即可!

网友D:
顺问一下,水锤效应为何?

网友E:
“水锤效应”是指在水管内部,管内壁光滑,水流动自如。当打开的阀门突然关闭,水流对阀门及管壁,主要是阀门会产生一个压力。由于管壁光滑,后续水流在惯性的作用下,迅速达到最大,并产生破坏作用,这就是水利学当中的“水锤效应”,也就是正水锤。在水利管道建设中都要考虑这一因素。相反,关闭的阀门在突然打开后,也会产生水锤,叫负水锤,也有一定的破坏力,但没有前者大。

网友F:
加  个 单向截止阀  不可以吗?

网友G:
我们的电磁气阀也经常坏

网友H:
我们单位是离心泵,在抽真空的管道上有个电磁阀,在真空泵抽好,关闭电磁阀的时候也会有振动,是不是原因也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