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请教一下全楼的各位大侠,我想找一些关于变频器在空压机和注塑机上的具体应用案例,如果有放请发到我邮箱,谢过了!

楼主:
我的邮箱是: aliyi09@yahoo.com    十分感谢!

网友A:
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网上大把的.

网友B:
以前别人说起注塑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今天刚好有机会和别人一起去震德(国内第二大厂家)看了一下。注塑机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只是对低速时力矩,和快的加减速就可以了,控制方面真的很简单。
控制线:   正反转,有的还没有反转,0-10V模拟量控制,报警输出。就这么多了
为了实现快速反响,采用了永磁同步电机。电流失量控方式,加GP实现闭环,这个用得很好了,国内第一大注塑机厂海天也是这样做的。这个可能有的国产变频器做不了。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发邮件给我,大家一起交流。aa13@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