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CQM1H-CPU51的数据线那里有卖?多少钱?

网友A:
可以自己制作一根

网友A:
computer                                       PLC
9针(母)                                      9针(公)
2----------------------------------------------------2
3----------------------------------------------------3
5----------------------------------------------------9
7.8脚短接                                     4.5脚短接

楼主:
接到PLC上的接口不是九针的!能不能指教一下?在那里有卖?

网友B(2008-04-29):
可以用RS232口直接与电脑通讯;
不过要同时连人机与电脑的话,需要用上面的那个小口与电脑连,这时就要用到一个CIF01的模块;

网友C(2008-07-08):
自己做一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