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有个实时的问题。希望同行的师傅们给点意见。我是搞水处理的的电工。现在我们新建了一水处理厂。还没投产。现在我们用的是10kv安高压进线双回路。现在还在试运行阶段我们的PT柜老是暴保险。平均2-3天要暴一次保险。保险上上去没问题。一般是早上9点左右暴保险。第1次暴的时候微机保护还有记录后来多次暴根本连记录也没有。我们叫安装公司查原因。他们叫老师傅来查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先说是保险小了。最后给我们的结论是。高压运行的时候在没带负荷的情况下经常暴保险很正常。我现在想求证一下。他们说的情况是有吗?

网友A:
别听他们瞎说!他们在胡弄你!

楼主:
根据学的电工知识我想这样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的。他们还说是电网波动有可能这样。就算是也不可能频率这么高。现在就是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如果说一上保险就暴那问题肯定就严重了。肯定是线路错了现在上上去不暴。等几天暴,我晕。大家帮忙想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老兄:是不是电压负感器的绝缘低了哟,你看看进线的线电压和相电压波动大不大、接地指示有没有动作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是不是电压负感器的绝缘低了哟,你看看进线的线电压和相电压波动大不大、接地指示有没有动作等等.........
你好。你是说电压互感器的绝缘低了吗?电压互感器我们都做过实验。是天水长开的互感器绝缘:a:5000+/5000+   b:5000+/5000+  c:5000+/5000+ 耐压:3kv 1分种 接地是没有动作的。接地要是动作了整过应该都跳闸的。

网友C:
是不是由于空载的线路,由于电容的效应,使末端电压升压,造成PT过压?

网友D:
简单判断:断开PT输出端,试PT空载看会不会爆,会就是PT有问题咯,不会就是二次有问题,这跟主回路有没负载好像没什么关系吧,(个人意见

网友E:
你好,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变电气所到自已的公司这之间发生了一相接地故障,导致相电压升为线电压。提高根号3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有没有测量过电压?

网友D:
楼上也有道理

网友A:
通常烧保险的前提应该是电流过大引起,和频率电压何干?耐压试验正常,绝缘正常,要么过流了,要么保险质量问题.老法师们:都来发表自己见解吧!

楼主:
谢谢大家
保险是按照设计院设计图纸装的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现在过流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还没生产那里来的过流。现在我想应该查查电压。呵呵查一下看电压有没问题。

网友F:
你爆的是PT高压熔丝还是低压侧熔丝?一般爆几相?不说清楚怎么分析  ,如果低压侧熔丝爆的话回路绝缘测过没有,(PT二次测一般接计量,表计,保护用),还有PT接线是否正确,特别是低压侧是否有接地现象,还有高压测是否有接地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保险是按照设计院设计图纸装的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现在过流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还没生产那里来的过流。现在我想应该查查电压。呵呵查一下看电压有没问题。
说什么,过流怎么不可能?PT匝间短路呢?电压问题爆熔丝?根据什么电气原理?什么奇谈怪论!你不是为了做热门贴吧?我说的是保险管的生产质量有问题,和设计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爆的是PT高压熔丝还是低压侧熔丝?一般爆几相?不说清楚怎么分析  ,如果低压侧熔丝爆的话回路绝缘测过没有,(PT二次测一般接计量,表计,保护用),还有PT接线是否正确,特别是低压侧是否有接地现象,还有高压测是否有接地现象
一般高压但是低压也暴过。一般2相或者1相

网友G:
我是多年从事变电站工作的,pt低压侧爆保险估计是保险管接触不良,我遇到过多次,市场上卖的瓷座保险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