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6):
三菱FX2n-80MR-001主机如何连接单相脉冲信号?主机输入端子内部已经是24v+端,外部开关的公共端接COM端(负端),而单相脉冲信号为一个0-24v的脉冲线,一个脉冲基准公共端,所输入的脉冲为+变化脉冲,PLC根本无法接收此脉冲信号。非常郁闷,不知道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A:
你可以加一个简单的光 耦!

网友B:
输入用一个光藕和分压电阻3K,光藕输出接X和COM,就可以利用SPD等高速计数器了

楼主:
谢谢,确实如此,加个分压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