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新手编程求助

楼主(2005-10-27):
哪位朋友请告诉我,如何使用AN(指令,O(指令,ON(指令编程?另外一个问题是使用X指令编写的程序:X I0.0
            X I0.1
           = Q0.0
不能转换成梯形图?谢谢了!

网友A:
使用异或指令是不能转换成梯形图的,并不是所有的STL指令都能转换成LAD的,但是LAD是一定能转换为STL的

网友B:
LAD中R,S指令怎么转化成STL(新手)

网友B:
二楼大侠 有STL相关资料吗 好想学ST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