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兄弟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软启动,所以很多问题搞不清楚。
工程情况如下:一个除尘离心风机,250kw,额定电流450A,软启动是ABB的PSTB470带内置旁路接触器。升压时间20S,降压时间0S,初始电压30%,限流倍数4倍,电机过载类别选择30。
电机无法启动软启动过载报警,初步判断是启动电流不够,遂增加限流倍数至4.5倍,还是无法启动,过载报警,电压升至80%就升不上去了。下了狠心将限流倍数升至5倍,还是过载保护。经询问ABB离心风机属重载应用。
是不是应该换大一级的软启动?PSTB470的内置旁路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只有400A,而电机的额定电流是450A,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HEN FU XZWO MEN XIU BU LE

网友B(2006-07-24):
选大一级

网友C:
电流限幅都调到5倍了,还要软启动干吗?

网友D:
风机进口有阀门没有?
有阀门就关闭阀门再启动!
没有阀门,就加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