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本人刚开始学习PLC,单位用的是FX2N系列的,请问如何从PLC上把程序考到电脑里然后翻译成梯形图?我只知道可以用一根什么线联到电脑上,或者用手提式的COPY了PLC里的程序再连到电脑上。但具体怎么做,请指教!

另外,好象用一个存储块COPY了PLC里的程序后用什么设备把它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再传到电脑里,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数据传输线,连接PLC与电脑
使用 GPP或GX可以达到。

楼主:
一般用什么设备把EEPROM存储盒中的程序指令读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