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的电容

楼主(2005-10-27):
我在修中频炉时,电容经常损坏,但是每次用摇表,电容表.测量都是好的,一接上就不行.如何才能准确的判断电容的好坏呢?

,

网友A:
不能用摇表测试电容
这样的话,摇表会把电容击穿
普通的电容表不能准确测试电容
有可能是电容的容量不够或式电容的耐压不够才导致电容烧毁

网友B(2008-01-22):
引用 楼主:
我在修中频炉时,电容经常损坏,但是每次用摇表,电容表.测量都是好的,一接上就不行.如何才能准确的判断电容的好坏呢?
电容的容量可以不变。耐压等级提高一档保证没问题。同时绝对不可用摇表测试电容。可用普通万用表电阻挡带蜂鸣的,响声过后阻值无穷大就是好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