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RST指令的用途

楼主(2005-10-27):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三菱FX2的PLC,不知道ZRST和STMR这个指令有什么作用,我想试一下哪位知道的话请回个帖谢谢!

网友A:
stmr t0 k100 m0 特殊定时器指令用来产生延时断开定时器、单脉冲定时器和闪动定时器

网友B:
zrst是全体复位命令,如ZRST M0 M10,指将M0~M10复位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明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