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一下自耦变压器的原理问题,就是自耦变压器为什么还要封星呢?我在书上查不到,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紧急!感谢!

网友A:
找  本   高中 的物理  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B(2007-08-18):
封星什么意思,不理解,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封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二次有抽头什么的?自藕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相同,只不过是二次绕组是从一次的某一位置取出,由于其特殊的用途,相应的结构又不同于一般的变压器产品.